[求助] 想问问关于LNA的噪声问题

楼主(2021-02-24):
最近在找LNA的相关论文,发现有的论文LNA的噪声是用噪声系数表示,特别是高频的时候,有时候LNA的噪声用输入参考噪声表示,想问问各位大神一般是高频的情况用噪声系数表示,低频的时候用输入参考噪声表示吗?希望得到各位的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完整表征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入端等效噪声性能需要知道输入端开路噪声电压、短路噪声电流、两者的相关系数(复数)和输入阻抗,这样对于任意信号源阻抗都可以计算出端口的噪声电压;
射频和微波系统器件的输入输出阻抗一般都是匹配到特定阻抗(50ohm或75ohm),采用传输线相互连接。由于信号源阻抗已知,可以用单个参数表征噪声性能,就是常用的噪声系数。NF=10log10(1+N_DUT/kT),N_DUT是器件输入端噪声源提供给源阻抗的噪声功率密度,kT在室温下是4.14e-21W/Hz。噪声系数和器件的功率增益已知后,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出级联系统的总噪声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表征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入端等效噪声性能需要知道输入端开路噪声电压、短路噪声电流、两者的相关系数( ...

十分感谢,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射频器件的话一般都是用噪声系数进行表征,而当LNA用于低频时用输入参考噪声进行表示?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LNA这个名称默认就是在高频应用,低频下的就是叫做低噪声运算放大器、低噪声仪表放大器这些

楼主:
这样啊,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