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 手写exclude文件

楼主(2021-02-24):
能手写exclude文件吗?有些信号分布在各个模块里,用gui一个一个点实在太慢了。

网友A:
可以啊,你先保存一个el file,参照格式手敲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先保存一个el file,参照格式手敲不就行了

试过吗?里面有checksum,随便写可能不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吗?里面有checksum,随便写可能不认。

我这么干过,同个module例化多次只waive一个保存el file,其他的copy一下改例化名,checksum不用管,能起作用个别信号我直接手敲添加在前期保存的el file里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干过,同个module例化多次只waive一个保存el file,其他的copy一下改例化名,checksum不用管,能起 ...

稳

网友(2025-03-25):
同一个module例化多次只要在Modules里点exclusion,所有例化就都自动去了。

网友:
urg -dump full_exclusions 可以dump所有点,根据需要编辑生成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