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一个有关axi访问ddr地址空间的问题

楼主(2021-02-24):
在axi协议里面都是按字节来进行寻址,一次transaction传输的数据个数由burst length、burst size这些来决定,并以byte计,最后由slave通过首地址根据burst type进行计算。
但是针对ddr颗粒来说,假设是我用4个x8颗粒组成一个数据位宽为32bit的rank。由于rank里面的颗粒共用一组地址和一根片选信号,那对于rank的操作对于4个颗粒来说都是同时的,所以一次寻址rank会吐出32bit的数据,那岂不是1次对ddr rank的寻址是得到了32bit的数据?
这里小白我就有点奇怪了,axi总线这里一个地址对应1byte,而ddr rank吃进去一个地址对应的是4byte,控制器是怎么处理的呢?还是说我理解存在问题?

网友A:
axi 32bit地址,0x0,0x4,0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i 32bit地址,0x0,0x4,0x8.

意思是,axi的master这边发的transaction,如果不考虑unalighed的情况,尽量按4B对齐这样来发地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axi的master这边发的transaction,如果不考虑unalighed的情况,尽量按4B对齐这样来发地址吗?
...

不同的DDR对burst有要求,不只是4B这么简单,如果DDR是只32-bit,这个BL8,就是burst length=8, 那么每个burst至少需要32B。而且还要考虑你的ECC的设计。而且DDR的特性决定了最好就是要burst长一点,如果老是小包,那么都不够切换read write和band的。这个在设计DDR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好。

回到你的问题,如果master的burst length小于要求的burst长度,例如32B,那么需要先读后写,就是RMW(read-modify-write).
如果你买的DDR controller的IP,那么你去文档看看有没有这个feature,可能他已经帮你做好了。

网友B(2021-04-08):
axi总线里面不是说一个地址对应一个byte,而是每输出一个地址到总线上,总会有对应的数据出来,至于这个数据是几个byte,这个几个byte中有几个是有效的,与设置的burst size等有关。

网友:
axi总线的读写操作,一般不会直接操作ddr。
一般是axi总线把读写请求发送到ddr控制器,ddr控制器再把axi发来的读/写操作,转换成对ddr bank的操作。

ddr控制器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模块,一般做系统设计的,不会去关心ddr控制器的实现细节。

网友:
32byte存储一般都是字对齐,地址低2位默认为0;axi-data数据线那个bytes有效,不是有个字节有效控制信号吗。如果在字对齐格式下,就是按字(32个字节)为存储单元寻址的情况,数据没有字对齐存储,就会取两次了。

网友(2021-05-25):
对于BL8模式的 DDR 每个读写操作的数据量是 datawidth * 8 , 例如两个X16颗粒拼成的 32BITDDR,每次列操作BURST数据量是32字节;
对于AXI客户接口的每个请求操作数据量,由axi_data_width、length及size有关;
若AXI请求块比DDR BURST大的话,控制器需要把每个AXI请求数据分为连续地址的几个DDR请求,
若AXI请求块比DDR BURST小的话,控制器一般DDRburst按照最小块来写,也可以用掩码,但对性能没有影响
AXI地址需要根据块大小在低位进行补零。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B:
axi总线里面不是说一个地址对应一个byte,而是每输出一个地址到总线上,总会有对应的数据出来,至于这个数 ...

比如起始地址是0x00,size是6,burst=1,也就是一次传64个byte,那传完后地址范围0x00~0x64 不就是存的64byte数据吗?

网友:
首先,DDR地址也是byte为单位,颗粒,bank只是决定了DDR访问的地址空间,其次axi是总线,这个是两个东西,axi通过地址访问DDR并且获取数据,两者没有必然关系,就跟你访问memory,只取其中多少bit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