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tchup测试问题

楼主(2021-02-24):
latchup测试时,采样I_TEST的测试对象是所有非电源管脚,为什么是电源管脚不可以?

网友A:
他们是分开的,针对信号管脚测试I_TEST,针对电源管脚的是Over Voltage,标准不同,测试要求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分开的,针对信号管脚测试I_TEST,针对电源管脚的是Over Voltage,标准不同,测试要求也不同 ...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A:
他们是分开的,针对信号管脚测试I_TEST,针对电源管脚的是Over Voltage,标准不同,测试要求也不同 ...

请问,有测试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2023-03-15):
电源管脚是通过v-test来验证的。个人理解LUP测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芯片正常工作,电源pin用itest可能芯片状态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