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pectre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1-02-24):
如下图中报错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

楼主:
如果看不清可以看如下:
ERROR(EMIR-1301): subckt for "IO" is not from dspf/spef,EMIR analysis cannot be performed on it.
请问各位这个error怎么解决

楼主:
如果看不清图片,可以看如下:
ERROR(EMIR-1301): subckt for "IO" is not from dspf/spef,EMIR analysis cannot be performed on it.
各位,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看不清可以看如下:
ERROR(EMIR-1301): subckt for "IO" is not from dspf/spef,EMIR analysis cannot ...

这里选spectre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选spectre试一试。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