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仿真 sdf反标

楼主(2021-02-24):
请教个问题, nc仿真 反标sdf Pathdelays   Annotated = 83% -- No. of Tchecks Annotated = 99.99%
Pathdelays的反标率比较低,但是Tcheck 反标比较高。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了

网友A:
在ncverilog吃的filelist中asic library必须使用-v选项,同时没有用到的memory不能include进来。因为nc会把这些library中timing check都计算入总的timing check数,到时候导致SDF反标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ncverilog吃的filelist中asic library必须使用-v选项,同时没有用到的memory不能include进来。因为nc会把 ...

谢谢回复,我初步排除,是因为sram的verilog model没有延迟的信息,报has no specify block ,导致sdf反标不上。
请教下,sram 的延迟 是用sdf中的信息 还是 verilog mode中的信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初步排除,是因为sram的verilog model没有延迟的信息,报has no specify block ,导致sdf反标 ...

sram 的延迟 是用sdf中的信息, 反标不上是不是memory model不对啊? 要吃asic对于的memory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 的延迟 是用sdf中的信息, 反标不上是不是memory model不对啊? 要吃asic对于的memory model
...

谢谢回复,感觉是的,因为反标只报了memory annotation的信息,一个memory会拉低这么多的反标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感觉是的,因为反标只报了memory annotation的信息,一个memory会拉低这么多的反标率啊?

...

这个只能尝试了,因为也看不到nc内部如何计算的。

网友B(2022-07-21):
我也出现反标率低的问题了 87.5%  TCHK 100%  吃SDF也没有报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反标率低的问题了 87.5%  TCHK 100%  吃SDF也没有报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问,最终问题的定位是什么? path delay 比较低 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感觉是的,因为反标只报了memory annotation的信息,一个memory会拉低这么多的反标率啊?

...

请问,最终问题的定位是什么? path delay 比较低 的原因。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反标率低的问题了 87.5%  TCHK 100%  吃SDF也没有报错  不知道什么原因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C(2025-09-06):
引用 网友A:
在ncverilog吃的filelist中asic library必须使用-v选项,同时没有用到的memory不能include进来。因为nc会把 ...

您好,我一开始反标率只有60,按您说的给lib库加上-v之后就100了,我看了文件是总条数变少了,请问加不加-v影响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一开始反标率只有60,按您说的给lib库加上-v之后就100了,我看了文件是总条数变少了,请问加不加 ...

-v 就是让工具把这个文件当成library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