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1-02-24):
6:59:55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6:59:56 (snpslmd) OUT: "VT_Visual" lfr@localhost.localdomain
6:59:56 (snpslmd) IN: "VT_Visual" lfr@localhost.localdomain
Feature removed during lmreread, or wrong
SERVER line hostid.
Check your license file.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at 1-800-VERILOG for more information.

求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怎么解决,谢谢大佬!

网友A:
1,vcs的版本是多少?如果是2019之前的,license 文件的格式是不是这样的?
INCREMENT 28-16nm snpslmd 2030.03 01-mar-2030 99 VENDOR_STRING=^1+S& \
SUPERSEDE ISSUED=08-Feb-2021 ck=116 SN=RK:1234-0:1234567:1 \
START=08-Feb-2021 AUTH={ snpslmd=( LK=FF9222A9EECCB0F90ECA  }
如果是2019及以后的
INCREMENT 28-16nm snpslmd 2030.03 01-mar-2030 99 VENDOR_STRING=^1+S& \
SUPERSEDE ISSUED=08-Feb-2021 ck=116 SN=RK:1234-0:1234567:1 \
START=08-Feb-2021 AUTH={ snpslmd=( LK=FF9222A9EECCB0F90ECA SIGN="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EEEE FFFF 0000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AAAA BBBB CCCC DDDD") }

2,另外你的scl的版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cs的版本是多少?如果是2019之前的,license 文件的格式是不是这样的?
INCREMENT 28-16nm snpslmd 203 ...

vcs的版本是2016的license的格式是:
INCREMENT snps_lic_1 snpslmd 2019.2019 30-dec-2029 99 \
        VENDOR_STRING=^1+S&PID=9b530424& SUPERSEDE ISSUED=01-apr-2004 \
        ck=250 SN=RK:2671-0:167603:0 START=01-apr-2004 AUTH={ snpslmd=( \        LK=7F529308A94E72550DBB) }

scl的版本是11.9

楼主:
已解决,有需要的可以留言

网友B(2021-10-15):
?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呢

网上的大部分破解工具生成的license都是过期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2029就可以了

网友(2022-10-13):
引用 楼主:
网上的大部分破解工具生成的license都是过期了,需要修改Synopsys.src里面的日期到2029就可以了
...

Synopsys.src这个文件没有啊,只有Synopsys.dat啊

网友:
怎么修改到2019呢,是把里面的日期都替换到2019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