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听个事儿。SMIC的40nm rf工艺,就真没有电磁仿真配置文件吗?

楼主(2021-02-25):
代理是一直跟我说你就拿calibre提电感就行。
但问题是目前把连线和IND附近的ground plane一铺,顿时就看见VCO buffer后的输出幅度肉眼可见的变小。
检查了一下看到是buffer到pad的走线寄生电感提出了nH量级,而且两条线的寄生还不对称。单独把这两根走线拿出来做寄生提取,也是看到10G-30G左右的谐振。而且提出来还跟放在整体版图里提取后的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很怀疑是不是这个calibre 提取寄生电感的流程有问题,所以想问问用过这个工艺的各位,它真的就没有提供电磁仿真配置吗?
谢谢!

楼主:
下班前惯例自顶

网友A:
好像没有人用calibre 提取电感吧,都用EM软件提取,calibre提取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人用calibre 提取电感吧,都用EM软件提取,calibre提取不准吧

代理一直说没有电磁仿真环境,我有什么办法。
起码各层金属介质高度、电导率介质常数啥的,都得工厂提供吧。

所以就想问问有没有用过这个工艺的,真的就是拿calibre 提电感吗?

网友B:
用过55nm的,用的EMX和peakview做的EM仿真,当然电磁仿真环境理论上可以自己搭,各层金属理论上PDK的文档里面是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55nm的,用的EMX和peakview做的EM仿真,当然电磁仿真环境理论上可以自己搭,各层金属理论上PDK的文档里 ...

只有看到各层的命名和顺序,没有看到金属的厚度、介质的厚度、以及电导率和介电常数啊。
您这个金属结构的文件叫什么,能不能把文件名(不是smic给的文件编号)告诉我一下? 我再让代理问问。
谢谢!

另外您这个电磁仿真的EMX,是ADS的工具做的吧?只用在ADS里把substrate结构搭起来就可以进行电磁仿真了是吗?
谢谢!

网友:
模型的文件里应该有说明的,再不行就看看calibre的rc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看到各层的命名和顺序,没有看到金属的厚度、介质的厚度、以及电导率和介电常数啊。
您这个金属结构 ...

就是普通的电气特性文件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电气特性文件就有的

我这里只有一个rf spice model 文件里提到了金属层、介质层相关的信息。
这一部分内容叫做interconnect model。

里面提供了金属层和介质层的厚度,介质层的介电常数,但没有提供金属层的电导率,是直接按照铜或者铝的电导率往上写就行是吗?

网友(点评):
"金属层的电导率,是直接按照铜或者铝的电导率往上写就行是吗? "请问最后这个是怎么查到或者确认下来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只有一个rf spice model 文件里提到了金属层、介质层相关的信息。
这一部分内容叫做interconnect m ...

因为不确定哪些属于厂商的机密信息所以把数据打了个码,各位看看表格各栏的命名就行……

网友D:
电磁仿真配置文件不都是看PDK说明文档的各层介质层,导电层信息自己配置的么?俺跟10楼一个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仿真配置文件不都是看PDK说明文档的各层介质层,导电层信息自己配置的么?俺跟10楼一个看法。 ...

我之前用的一个pdk是不仅提供了substrate文件。还把substrate文件、还有via和fill的简化文件都打包成一个文件夹。直接把他们提供的几行代码贴在.cdsinit文件里再开virtuoso就能直接配置好。

而且看了下各层结构,感觉还挺复杂的,不是我想的那种一层介质一层金属的简单结构。金属可能往上或者往下长,两层金属之间的介质也不大一样,两层金属之间还可能是又细分了好几层不同介电常数的介质。
我是可以尝试着自己看看能不能把subtrate文件建起来啊,但感觉出错的概率不小。
就这种东西难道不应该是工厂根据metal option来提供吗?

楼主:
下班自顶是个好习惯。

楼主:
好,目前打听到的结果是:只有少数几个metal option给了proc文件,需要用EMX来做电磁仿真。
折腾了两天可算是跑通电磁仿真流程了,坏消息是我之前图省事儿选的全metal 不带proc文件……得换metal option。
幸好只做了VCO……

网友(点评):
大佬请问最后衬底文件是根据那些信息做出来的呢?

楼主:
另外关于calibre提取出300um的连线有nH电感这个事儿呢。
目前两个情况,把induc range缩到100um以下,是不会出现nH量级电感的,但也有百pH量级了。40um以下是10pH量级。而且两条走线提出来还是不大对称,虽然代回去仿真看到的幅度差别不明显吧。

以上是用calibre 2015提的。

后来看手头上还有2016和patch,于是又试了一下2016.
这下好了,induc range放到全芯片尺寸还是只有10pH量级的寄生电感。对称性也比2015提出来强一些。但还是会随着induc range的放大,看到后仿的输出幅度下降,但不会像2015的提取结果一线掉50%以上,大概也就掉40%。

现在基本可以认为:
calibre 2015不靠谱
calibre2016也不一定能信
还是老实一点,换metal option,找个有电磁仿真配置文件的,把VCO的core和带buffer的版图都从头做一遍。

btw 放上栅格状地平面之后,calibre提取寄生那叫一个慢。光追求速度我也应该去做电磁仿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关于calibre提取出300um的连线有nH电感这个事儿呢。
目前两个情况,把induc range缩到100um以下,是不 ...

学到了,一般电感不用calibre提,会引起电感问题的走线也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一般电感不用calibre提,会引起电感问题的走线也不会太长

VCO的ind到有源器件大概几十um吧,虽然不多,不至于引起Q值掉太多VCO振不起来。但也会担心calibre提的不准,造成设计的谐振频率跑掉。
百um量级的长走线也就从buffer到pad,或者后边可能会有比较长的级间走线。如果电感提的不准,是不是也得担心匹配跑了,驱动不了后边的分频器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关于calibre提取出300um的连线有nH电感这个事儿呢。
目前两个情况,把induc range缩到100um以下,是不 ...

楼主我现在也是用的这个工艺,请问可以加个微信吗  ,想请教下电磁仿真。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吗? 目前也在用这个工艺,只用calibre抽,选择不同的抽取方式可以抽出来。现在想问一下EM仿真。

网友:
楼主私聊你了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B:
用过55nm的,用的EMX和peakview做的EM仿真,当然电磁仿真环境理论上可以自己搭,各层金属理论上PDK的文档里 ...

同时需要EMX和peakview,才能提取寄生电感吗?

网友:
电感用EM工具抽取,不要使用calibre的抽取,EM抽取的process文件一般foundry可以提供的,没有的话可以联系他们的AE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B:
用过55nm的,用的EMX和peakview做的EM仿真,当然电磁仿真环境理论上可以自己搭,各层金属理论上PDK的文档里 ...

请问一下,smic 55nm下emx能识别的label是用什么金属层呢

网友(2024-05-10):
你好 请问有40nm的工艺库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