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学习的方法

楼主(2021-02-25):
求版图skill学习的方法,自己有的资料是skill users guide,感觉没找到有些简单的参数对应的意思,比如le hi  get 这些。。。不知如何下手 求大佬们救救小弟。。

网友A(2021-09-28):
leHiCreatePathle-->layout editor
Hi-->human interface
get没怎么用过,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HiCreatePathle-->layout editor
Hi-->human interface
get没怎么用过,帮不了你了

谢谢大佬!!有这个就够了

网友(2022-02-11):
我也看到了,谢谢楼主和大佬。(。◕ˇ∀ˇ◕)

网友:
另外你说的ge不知道是不是Graphics Editor里面这种的

网友(2024-01-22):
HI是人机交互,ge我知道一个函数ge getEditCellView()他的意思是获取当前窗口,完整函数是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作用是清除当前窗口的空白框

网友:
API的命名规则
API的命名规则如下
类别动作对象
类别:通过不同的前缀区分,常用前缀
与含义如右表所示
动作:常用的 Get Set, 其它如 Create
Add Select Open Close Move Align
Copy Save 等等
对象:例如 Pin Rect Inst Path Wires
CellView等等
所以当你要找API时,先根据上面的规
则查找关键字,然后查看说明,以确
定是否所需API

prefix        含义或类别
le         Layout Edit (GUI)
sch        schematic (GUI)
ge        Graphic Edit (GUI)
db        database        (None GUI)
pte        Palette, 包括LSW/Objects/Grids等
cdf        CDF(Component Description Format)

论坛上。skill教程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