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_opt 时遇到这样的error

楼主(2021-02-25):
place_opt 时出现这样的Error ,时由什么引起的,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buf 与inv的逻辑设置了 dontu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uf 与inv的逻辑设置了 dontuse?

这个没有啊

网友:
1:查 OPT-043;(看看介绍)
2:error_info  这里有更详细的介绍没?

网友:
ic compile II还是ic compile??

网友:
1.怀疑upf问题,主要看 AO 得cell 定义。
2.其他可能性很多,dont use ,lef lib吃没吃到 。只截个图很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