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 IC614 s参数分析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2-25):
各位大佬好。我是一个小白,在使用IC614和t65 1p9m库的linux镜像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在对如图所示的LNA进行S参数分析时,ADE设置如下
sp分析设置如图
点击Netlist and run后,会提示出现如下所示的错误:
与此同时,在阻抗圆图中画出Gmin(最佳噪声反射系数)时
输出结果如下:
阻抗圆图是一幅空图?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补充一下:错误中提示无法打开的文件不存在,并且/mnt/hgfs那个文件夹是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错误中提示无法打开的文件不存在,并且/mnt/hgfs那个文件夹是空的。 ...

虚拟机的共享文件夹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