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如何将变量的具体值显示在字符串中

楼主(2021-02-25):
由于我要在版图中加N行N列的label,如SPADIN<1> SPADIN<2>....尝试写了一个脚本,用变量num作为label中递增的编号,代码如下,但生成的label全是SPADIN<num>而不是我想要的SPADIN<1>  SPAD<2>,请问该如何修改?第一次写脚本,请大佬多多指教
procedure(CreateLabel()
let((num XP YP Wind lay cv)
        num = 0
        XP = -5.555
        YP = -14.015
        Wind = hiGetCurrentWindow()
        cv = geGetEditCellView()
        lay =  list("M3" "drawing")
        for(i 0 127
                for(j 0 127
                dbCreateLabel(
                cv
                lay
                XP:YP
                "SPADIN<num>"
                "centerCenter"
                "R0"
                "roman"
                1
                )
                num = num +1
                XP = XP + 26.336
                );for j
                YP = YP - 22.22
                XP = -5.555
                );for i
                );let
                )

网友A:
dbCreateLable用字符变量如label_name来表示,label_name=sprintf(s "SPADIN<%d>" n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CreateLable用字符变量如label_name来表示,label_name=sprintf(s "SPADIN" num)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3-03-21):
       "SPADIN<num>"  楼主,后来这一行你是怎么写的,就可以识别了,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ADIN"  楼主,后来这一行你是怎么写的,就可以识别了,请教了

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