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网表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1-02-25):
pr出的网表v2lvs后,lvs发现layout有ptap而网表里没有;pr时网表里都没有ptap,而gds抽出的网表却有ptap的定义(如图),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gds抽出的sp:

网友A:
flat 跑lvs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t 跑lvs试过没?

flat跑完,发现layout没识别到fill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t跑完,发现layout没识别到filler:

top的DRC 是过了的吧?全是电平转换单元里的衬底单元报miss吗? 有些怀疑你这类单元的PG connect做到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的DRC 是过了的吧?全是电平转换单元里的衬底单元报miss吗? 有些怀疑你这类单元的PG connect做到位了 ...

感谢您的回复
1.drc还没过,我看了下都只是孔间距和pin没被金属完全包边的问题,会有影响吗?2.所有shifter的sub!都有标注lable,layout是可以识别到ptap的,只是网表里没有。

楼主:
顶顶,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