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底线走线与ESD问题

楼主(2021-02-25):
为什么底线从ESD通路连线不好?就是从ESD的通路上连接模块里面的地

网友:
1,esd的地必须保证尽可能的稳定,电路地有噪声。2,esd泻放大电流时可能通过电路MOS管源区进行泻放,对MOS管造成损坏。

网友:
画得粗是为了减小压降,也算是增加了环路上地电位的稳定性。

网友A:
原则上地线要保证稳定,ESD要导出大电流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地线要保证稳定,ESD要导出大电流至地

这个大电流只有在发生ESD的时候有吧?正常工作状态这个还是稳定的?

网友:
进来看答案的,我们为了省面积有这种接法,也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分析一下,相比于直接接到模块里面的地,泻放时需要通过模块再到pad,单为了效果好,还是直接接pad比较好,而且3楼其实说明白了

网友(2023-04-24):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大佬们都是说最好直接接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