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export failed

楼主(2021-02-25):
When running DRC/LVS through calibre tool, it unable to export GDS from layout, it is showing following error in the virtuoso (CIW)

"virserver.tcl error: Invalid command: mgc_rve_export_layout"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先生成gds后,再调用ru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有先生成gds后,再调用run即可。

其实,重启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只不过我想知道问题根本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重启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只不过我想知道问题根本出在哪

可能cache 问题 或者内存不够

网友(2021-09-22):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感觉是2018版本calibre的bug,或者我自己配置的时候没配置好环境。

网友(2022-01-13):
请问有人知道或者解决了这问题吗?

网友B:
问到大佬告知了我解决办法,在此回复记录一下
打开   $HOME/.rvedb
删除这一行
*cmnUseHighlightCellMap: 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到大佬告知了我解决办法,在此回复记录一下
打开   $HOME/.rvedb
删除这一行

我尝试着方法试了一下,发现行啊!

网友(2022-05-03):
也为这个问题头痛,重启是没用的,还是大佬的删除那行行,感谢

网友(2022-08-30):
引用 网友B:
问到大佬告知了我解决办法,在此回复记录一下
打开   $HOME/.rvedb
删除这一行

大佬的方法果然管用

网友(2023-08-18):
引用 网友B:
问到大佬告知了我解决办法,在此回复记录一下
打开   $HOME/.rvedb
删除这一行

非常感谢,终于解决困扰我几个星期的问题了

网友C(2024-09-04):
引用 网友B:
问到大佬告知了我解决办法,在此回复记录一下
打开   $HOME/.rvedb
删除这一行

请问HOME/.rvedb在什么位置呢?这么找到啊?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C:
请问HOME/.rvedb在什么位置呢?这么找到啊?

~/.rve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