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TI-ADC的时序偏差校准算法都以正弦波作为研究对象

楼主(2021-02-25):
rt,下面这张图是某篇论文里的。求解,谢谢

网友:
因為正弦波最容易產生而且最常見

网友:
这个应该所有的电路分析里面都有这句话吧

网友:
一般处理的交流都是正弦波,而且很多变换都是针对正弦波变换的,比如欧拉变换。

网友:
因为傅里叶变换,所有信号都能表示为正弦波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