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率放大器测试与仿真不一致

楼主(2021-02-25):
设计了一款20-30GHz的宽带功率放大器,但是测试结果中,低端增益下降很多,导致3dB带宽变窄,求助可能原因是什么,可以从什么角度入手分析?

网友A:
分布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布式吗?

不是的,是两级差分,用变压器和巴伦实现。

网友A:
我们都做分布式,用变压器做宽带不行

网友:
这个不是先看驻波和增益的差别

网友(2022-06-08):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做分布式,用变压器做宽带不行

分布式是不是需要的电磁仿真特别多
最近也在做超宽带PA,向您取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