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条路径中setup/hold均满足,transition存在,那用修此transition吗

楼主(2021-02-26):
一条路径中setup/hold均满足,transition存在,那用修此transition吗

网友A:
需要,设计规则必须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计规则必须满足

嗯嗯,谢谢~

网友B:
应情况而异吧。。
有些spec只是rule of thumb,不必跟到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情况而异吧。。
有些spec只是rule of thumb,不必跟到完

您的意思是,后端拿到的signoff tran值要求的,有时候可能会过于严格?稍微violation一点是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后端拿到的signoff tran值要求的,有时候可能会过于严格?稍微violation一点是没关系的?
...

对。。个人认为 max tran 只是一个警惕。。。因为fail max tran 的话,多数很难 pass setup/hold。。但是有些地方其实都 比方说对 async signal,我们其实是不在乎的。。。

网友:
这个要看transition limit 是怎么定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