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1-02-26):
有没有什么办法  不用每次打开virtuoso  都要设置一遍之前设置过的操作   求大神讲解

网友A:
在work目录下新建文件:    .cdsinit
vi进去写脚本 例如:
load( "/home/XX/bindkey.il" )

网友:
又比如
ddsOpenLibManager()
每次打开virtuoso同时打开library manager

网友A:
再比如
drLoadDrf( "/home/XX/layer.drf" )
导入自定义版图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比如
drLoadDrf( "/home/XX/layer.drf" )
导入自定义版图颜色

你好  这个具体在哪里编辑啊   希望给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在layout edit   里面设置的的东西  有没有方法不用每次打开都设置一次  求大神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ayout edit   里面设置的的东西  有没有方法不用每次打开都设置一次  求大神讲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ork目录下新建文件:    .cdsinit
vi进去写脚本 例如:
load( "/home/XX/bindkey.il" )

这个在CIW 下导成功了   其他两个没有成功   再次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CIW 下导成功了   其他两个没有成功   再次求助

版图颜色那个,鼠标放在左边选层次的地方,按住shift,点击,出来一个设置,左上角save,选择合适的路径save,然后把路径加在cdsinit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颜色那个,鼠标放在左边选层次的地方,按住shift,点击,出来一个设置,左上角save,选择合 ...

这个   我晓得  有比这个更便捷的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