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求助! CDM cel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26):
project里遇到cdm cell ,要求摆放在靠近analog的一侧。想知道cdm cell是什么作用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esd cdm (Charged-Device Model) ??
如果 esd cdm ,
一般 ESD HBM ( )   MM (机器 )   CDM  ,  CDM  这通常 长导线”  或  driver TDDI chip  , 做 COG  COF 那类碰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cdm (Charged-Device Model) ??
如果 esd cdm ,   一般 ESD 分 HBM (人 )   MM (机器 )  和 CDM  ,  C ...

所以cdm 的作用就是esd静电放电嘛?大佬说的COG COF全称是什么呢?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cdm 的作用就是esd静电放电嘛?大佬说的COG COF全称是什么呢?不是很明白
...

cog  => chip on glass    ,  TFT driver chip

cof => chip on FCP

网友(2022-01-13):
cdm 应该是charge device model,一种esd 模型,这cell应该是放analog ip附近防esd的

网友:
CDM是应该是charge device model吧,一般是B2B diode吧在cross-ground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