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coreTools_vO-2018.09-SP4

楼主(2021-02-26):
哪位能提供coreTools_vO-2018.09-SP4,请加我QQ:3468520251

网友:
pls share coretools 2018    very  good man

网友A(2021-05-30):
请问楼主是否有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我安装了三台电脑,其中两台有这个问题,一台正常,找不到原因

网友B(2022-04-29):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否有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我安装了三台电脑,其中两台有这个问题,一台正常,找不到原因

请教下 这个问题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这个问题后来找到原因了吗

应该是服务器系统的问题。需要服务器芯片,不能是个人电脑芯片

网友(2023-02-13):
你找到问题了嘛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