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各位大佬们 如何通俗地理解terminal是什么?

楼主(2021-02-26):
terminal pad port pin 有些傻傻分不清,求指点~

网友A:
terminal 比方说你的block出的power或者signal 具体得线,给top看得。
port block和block之前talk通过 port
pin block内部 之间cell talk
pad 可以立即为顶层得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rminal 比方说你的block出的power或者signal 具体得线,给top看得。
port block和block之前talk通过 port ...

感谢~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