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ongArm Vs double tail

楼主(2021-02-26):
paper中经常对比StongArm和 double tail结构的动态比较器,速度,mismatch都是double tail比较好。
ADC的paper, 比较器基本上都是double tail结构,但是Serdes RX里面,比较器(slicer)基本都是StongArm结构,为啥呢?

网友:
可能Serdes RX里多比较器share同一个输入的现象比较多?因为这种场景里SA的layout会友好一些。

网友:
其实doubel-tail的有点要比strongarm多。
而且double tail可以低电压。

但是slicer里一般都用strongarm, 我个人觉得是工业界的做法是,如果一个电路没啥问题,一直都这么用,就没有必要去修改。而且slicer里面的比较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都比ADC要大的多,所以用strongARm如果没问题,就没有必要修改。

网友(2022-07-27):
输入电压范围的影响吧,用double tail,tap unrolling的dfe应该不好做来着

网友A(2023-08-17):
Double tail的kick back noise会远小于StrongARM,最近做Slicer发现StrongARM的速度会比Doubel tail更快一些,目前没什么理论支撑,只是单纯调出来,不知道楼主说的,Double tial会比Strong ARM速度快是根据什么推导出来的吗?

网友B:
除了低电压外,没有发现double tail的优点,包括kickback noise。我选择strong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ble tail的kick back noise会远小于StrongARM,最近做Slicer发现StrongARM的速度会比Doubel tail更快一 ...

一般讲double-tail的论文都会讲double-tail更快些,尤其是在低电压的情况下。
A Double-Tail Latch-Type Voltage Sense Amplifier with 18ps Setup+Hold Time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主要还是应用场景的差异。serdes中的slicer面对的ctle出来的差分幅度已经比较大了,不需要再有一级预放大。adc中需要处理比较小的差分幅度,所以需要足够的增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低电压外,没有发现double tail的优点,包括kickback noise。我选择strongarm.

Double tail的输入输出隔离更强, kickback noise不应该更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理解,主要还是应用场景的差异。serdes中的slicer面对的ctle出来的差分幅度已经比较大了,不需要再 ...

Slicer的输入信号幅度也不一定很大,因为CTLE一般来讲,在低频不会提供增益,主要对高频进行增益补偿。如果噪声比较大的话,眼图张开较小,会出现例如几毫伏的输入。在这几年的ISSCC Serdes板块中,这两种结构都有公司在用,所以很困惑。不过我了解到似乎ADC用double tail比较多,不知道是不是对kickback noise比较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ouble tail的输入输出隔离更强, kickback noise不应该更小吗?

我仿真出来差不多,甚至double tail kickback noise导致的比较误差更大。也有可能是我尺寸设计的原因,让两个比较器对比得不公平。但从理论分析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kickback有两处,(1)时钟开启后尾管导通,导致输入管源端迅速下降;(2) 时钟开启后输入管漏端下降。

(1)对于strongarm和double tail两种比较器,输入管源端的下降都差不多,double tail的还要快一些。
(2)输入管漏端,也差不多
strongarm下降到中间某个电压,就会开始正反馈放大,比较器输入管漏端一个变1,一个变0、。
double tail则是两个都变为0.
但比较是发生在中间电平阶段,后边的阶段不用管,前面的阶段double tail和strongarm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出来差不多,甚至double tail kickback noise导致的比较误差更大。也有可能是我尺寸设计的原因,让 ...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这边指的只是输出对输入的kickback。
当输出信号做判决,一边为1,一边为0的时候,这个波动会couple到信号输入端。这会导致输入端信号波动,从而影响下一次的判决。(假设输入信号给多个比较器共享,此时一个比较器判决完,另外一个比较器就很快开始工作,目前Serdes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而你这边说的,时钟导致的kickback noise,double tail确实没有什么优势,之前也确实看到了这个影响。

网友:
基本上比较速度越快,功耗越低,回踢就会越大,比较精度就会差一点

网友(2024-01-07):
ADC中比较的是经过跟踪保持的静态的电压差,DFE中的采样是由比较器自身进行积分采样的。StrongARM的aperture比double tail小,所以DFE用strongARM而ADC用double tail

网友C(2025-09-11):
我把这个问题喂给AI,结果如下:
========================

DeepSeek的回答:
========================
您好,这是一个非常专业且观察入微的问题,它触及了模拟电路设计中根据应用场景进行权衡取舍的核心。您的观察是完全正确的,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源于ADC和Serdes(尤其是RX路径)对比较器的核心需求存在根本性差异。
下面我们分别剖析StrongArm和Double-Tail的特性,然后解释为什么它们分别统治了ADC和Serdes RX领域。
1. StrongArm 与 Double-Tail 核心特性对比

特性
StrongArm Latch (SA)
Double-Tail Latch (DT)

速度极快(单级结构,正反馈强)快(两级结构,第二级尾电流可很大)
功耗低(仅在决策阶段有动态电流)较高(两级都有静态尾电流,且第二级通常较大)
精度(失调电压)较差较好
kickback噪声高(输出直接连接到敏感输入对管)低(第一级与第二级隔离,输出与输入隔离性好)
输入电容较低(主要是输入对管的栅电容)较高(第一级输入对管 + 隔离/耦合器件)
共模输入范围较窄(受限于输入NMOS和尾电流管的过驱动电压)较宽(第一级可以设计为PMOS输入,支持高共模电压)
设计复杂度简单相对复杂

2. 为什么ADC中普遍采用Double-Tail结构?
ADC(特别是中高精度SAR ADC)对比较器的核心需求是:
  • 高精度(低失调电压):ADC的有效分辨率(ENOB)直接受到比较器决策误差的限制。一个大的失调电压会引入非线性(DNL/INL)或直接降低信噪比。
  • 中等速度:SAR ADC的转换速度是“一步一位”,比较器只需要在每个时钟周期内完成一次比较。对于10-100MSps的ADC,比较器有数个纳秒的决策时间,这个要求DT结构完全可以满足,甚至绰绰有余。
  • 低kickback噪声:SAR ADC使用电容DAC,其输出节点在高阻态时对电荷注入(即kickback)极其敏感。比较器的kickback会扰动DAC的电压,引入决策错误。DT结构优异的输入-输出隔离性在这方面表现突出。

结论:ADC优先考虑精度和低kickback,速度和功耗是次要目标。Double-Tail结构在精度和kickback方面的天然优势,使其成为ADC应用的不二之选。虽然StrongArm更快,但其精度劣势和巨大的kickback噪声在ADC中是致命的。

3. 为什么Serdes RX中普遍采用StrongArm结构?
Serdes的RX数据路径(特别是其数据 slicer)对比较器的核心需求是:
  • 极高的速度:这是最首要的需求。Serdes的数据速率从数Gbps到上百Gbps,每个单位间隔(UI)可能只有几个皮秒到几十皮秒。比较器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无误码的决策。速度是王道。
  • 低功耗:Serdes链路中通常有多个并行比较器(用于DFE、CDR等),每个比较器的功耗乘以数量后会变得非常可观。低功耗至关重要。
  • 适当的精度:对于数据恢复(slicer)来说,它只需要判断信号是“1”还是“0”,并不关心绝对的模拟电压值。只要失调电压远小于信号眼图的高度(几百mV),就不会引起误码。因此,数十mV的失调通常是可接受的。
  • kickback噪声:在RX路径中,比较器的前端通常是线性均衡器(如CTLE)。CTLE提供了一个低阻抗输出节点,对kickback噪声的敏感度远低于ADC中的高阻电容DAC节点。因此,StrongArm的高kickback缺点在这里被极大地缓解了。

结论:Serdes RX优先考虑速度和功耗,对精度要求相对宽松,并且前端电路对kickback不敏感。StrongArm结构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功耗效率完美地匹配了这些需求,使其统治了Serdes RX领域。
总结对比

应用场景
ADC
Serdes RX

核心需求精度,低kickback速度,低功耗
次要需求速度,功耗精度(适中即可)
前端负载高阻抗(电容DAC),对kickback极其敏感低阻抗(线性均衡器),对kickback不敏感
自然选择Double-TailStrongArm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经典的“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的工程案例。ADC像一个精密实验室天平,需要稳定和准确;而Serdes RX像一个世界级短跑运动员,需要爆发力和效率。Double-Tail是那个精确的天平,而StrongArm则是那个闪电般的运动员。

========================
豆包的回答
========================
在高速数据转换器(ADC)和串行器 / 解串器(SerDes)中,动态比较器的结构选择(如 StrongArm 与 Double Tail)主要由应用场景的关键需求决定。虽然 Double Tail 在速度和失调性能上更优,但其在 SerDes 中的应用受限,而 StrongArm 更符合 SerDes 的实际需求,具体原因如下:
一、输入信号特性的差异
  • ADC 的小信号处理需求
    ADC 需要处理的模拟信号幅度通常较小(例如 mV 级),且对精度要求极高。Double Tail 结构通过双尾电流源和预放大级设计,能有效降低失调电压(如 ΔVos 可控制在 mV 级以下),并通过两级放大机制抑制回踢噪声(Kick-Back Noise)。例如,在 SAR ADC 中,Double Tail 的输入输出隔离更强(输出变化需经过两次 CGD 电容耦合到输入),回踢噪声比 StrongArm 低一个数量级,这对高精度量化至关重要。
  • SerDes 的大信号处理场景
    SerDes RX 的输入信号经过 CTLE(连续时间线性均衡)和 DFE(判决反馈均衡)后,差分幅度通常较大(如 200mVpp 以上),无需预放大即可直接驱动比较器。StrongArm 结构虽缺乏预放大级,但凭借交叉耦合锁存器的正反馈机制,能快速将大信号判决为逻辑电平,且无需复杂的失调校准。例如,在车载 SerDes 中,输入信号经均衡后摆幅足够大,StrongArm 的速度(如延迟 < 100ps)已能满足 10-32Gbps 的速率需求。

二、噪声与抗干扰能力的权衡
  • ADC 对噪声的极端敏感
    ADC 的噪声性能直接影响信噪比(SNR)和有效位数(ENOB)。Double Tail 的双尾结构通过分离复位和比较阶段的电流路径,显著降低共模噪声干扰,且回踢噪声较低(如 15μV 以下),适合处理微伏级信号。例如,在 8 位 Flash ADC 中,Double Tail 的噪声性能可使 FOM(品质因数)低至 877fJ/step。
  • SerDes 对系统噪声的鲁棒性要求
    SerDes RX 面临复杂的信道干扰(如 ISI、抖动、EMI),但通过均衡和 FEC(前向纠错)可缓解部分问题。StrongArm 的正反馈机制虽引入较高回踢噪声(如数十 mV),但其抗辐射能力更强(如抗单粒子效应电荷注入),且在大信号下判决错误概率低。例如,在工业界实际应用中,StrongArm 的抗噪能力已通过眼图模板测试(如抖动容限 > 0.1UI),满足误码率 < 10⁻¹² 的要求。

三、功耗与面积的优化方向
  • ADC 的功耗与面积折中
    Double Tail 的预放大级和双尾电流源增加了晶体管数量和功耗,但高精度需求使其成为必要选择。例如,在低功耗 SAR ADC 中,Double Tail 的功耗可通过动态尾电流控制优化至 μW 级。而 ADC 的比较器阵列(如 Flash ADC 需 128 个比较器)对面积敏感,Double Tail 的紧凑结构(如通过电荷共享技术减少器件数量)更具优势。
  • SerDes 对集成度的严苛要求
    SerDes RX 需集成多个模块(如 CDR、均衡器、DFE),比较器作为其中一部分,需尽可能节省面积。StrongArm 结构仅需 4-6 个晶体管,布局更简单,且可与其他模块共享输入缓冲器。例如,在 28nm 工艺下,StrongArm 的面积比 Double Tail 小 90% 以上,适合高密度集成。此外,StrongArm 的动态功耗(如 < 1mW)在 SerDes 的整体功耗中占比极低。

四、工艺与系统设计的实际限制
  • 先进工艺下的失调问题
    随着工艺节点微缩(如 40nm 以下),Double Tail 的输入对管宽长比受限,失调电压标准差显著增加(如 50mV 以上),需额外校准电路(如数字自校准),这在 ADC 中可行,但会增加 SerDes 的复杂度。而 StrongArm 的失调主要由输入管阈值电压失配决定,在大信号下影响较小,无需校准即可满足 SerDes 的判决需求。
  • 工业界的历史惯性与兼容性
    StrongArm 自 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的微处理器时代起便被广泛应用,积累了成熟的设计经验和 IP 库。在 SerDes 标准(如 PCIe、USB4)中,StrongArm 已成为主流选择,其设计兼容性和验证流程更完善。例如,Maxim 的 GMSL 和 TI 的 FPD-Link 等车载 SerDes 方案均采用 StrongArm 结构,以确保与现有协议和接口的无缝对接。

五、速度与动态性能的再评估
  • ADC 的速度瓶颈与解决方案
    Double Tail 的速度优势(如延迟 < 50ps)在 ADC 中至关重要,尤其在 SAR ADC 的逐次逼近过程中,每个时钟周期需完成一次比较。例如,在 10 位 SAR ADC 中,Double Tail 的延迟可控制在 200ps 以内,支持 10MSps 以上的采样率。
  • SerDes 的速度需求与实际表现
    尽管 Double Tail 在理论上更快,但 SerDes 的实际速率受限于信道带宽和均衡能力。StrongArm 的速度(如延迟 < 100ps)已能满足 10-32Gbps 的需求,且通过优化(如使用低阈值晶体管)可进一步提升至 50ps 以下。例如,在 15Gbps 的 DFE 中,改进型 Double Tail 的延迟为 52.58ps,但 StrongArm 通过工艺优化(如 28nm)同样可达到类似性能。

总结Double Tail 结构因高精度、低噪声和强抗干扰能力,成为 ADC 的首选;而 StrongArm 凭借简单紧凑、低功耗和大信号处理优势,在 SerDes 中占据主导地位。两者的差异本质上是信号特性、噪声敏感度、功耗面积约束与工艺限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随着工艺进步和新架构的出现(如基于存算一体的比较器),这一格局可能发生变化,但目前两者的应用场景仍将保持显著分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出来差不多,甚至double tail kickback noise导致的比较误差更大。也有可能是我尺寸设计的原因,让 ...

我也做出了相似的结果。不过我设计时遇到个问题,strongarm latch对寄生电容是不是太敏感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出了相似的结果。不过我设计时遇到个问题,strongarm latch对寄生电容是不是太敏感了一点...
...

动态比较器对电容敏感,是因为本质是电流对电容充电,i*t/C进行积分再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这个问题喂给AI,结果如下:
========================

怎么针对速度,deep seek跟豆包的答案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