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约束inside问题

楼主(2021-02-26):
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SV写约束时inside是在某一个集合范围内,有没有用inside方法约束不在某一个区域内呢?好像是

  1. (!inside)

这样类似的。之前好像看过类似这种写法,现在记不清楚了。在queata上试了几种组合,有的报错,有的感觉结果都不对。大家有知道的吗?谢谢大家!

网友:
rand integer a, b, c;
constraint c2 {a inside {b, c};}

网友:
写了一个运行效率不高的demo,参考一下:
`timescale 1ns/1ns
program test;
   bit [7:0] arr [4];

   bit [7:0] val;

   bit [7:0] val_;

   initial begin
      arr = '{8'haa, 8'hbb, 8'hcc, 8'hdd};
      while (1) begin
         if (std::randomize(val_)) begin
             if (val_ inside arr) begin
                 continue;
             end else begin
                 val = val_;
                 break;
             end
         end else begin
             $display("randomize fails");
             $finish();
         end
      end
      $display("val = 0x%2h", val);
   end
endprogram: test

网友A:
借楼问个问题,inside里面的负值能取到吗?我inside约束随机到的好像都是>=0的值,请教大佬们???
如果能取到负值,求真实实践贴图结果,谢谢

网友B:
可以这样 :!(A inside {[0:5]});
在constraint中表示A不在0~5范围内

网友(2023-05-31):
请问,这个inside能否约束负值的问题解决了吗?求解答,谢谢

网友(2024-02-08):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 :!(A inside {[0:5]});
在constraint中表示A不在0~5范围内

已验证,可以这样用,谢谢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 :!(A inside {[0:5]});
在constraint中表示A不在0~5范围内

还可以这样写,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问个问题,inside里面的负值能取到吗?我inside约束随机到的好像都是>=0的值,请教大佬们???
如果能 ...

随机的变量定义的时候注意要用int

网友:
绿皮书上 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不能是负数,详情plz refer to IEEE Std 1800-2012 System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