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硬IP的直通路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27):
《综合与时序分析设计约束:Synopsys》这本书里看到如下这段话不太理解:
另外在蜂鸟 RISC V处理器的源代码里也看到有不少 单元设置了直通路径(输入端口直连输出),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A:
因为硬核占用了高层走线,如果没有提供直通路径,所有走线都必须绕过这个IP(不能穿过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硬核占用了高层走线,如果没有提供直通路径,所有走线都必须绕过这个IP(不能穿过它) ...

懂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