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srr提升

楼主(2021-02-27):
请教一下各位大哥,这个电路用负反馈提高psrr是怎么实现的呢,哪位大哥有更好的提升psrr的方法吗,求教了,,谢谢

网友A:
这个结构的PSRR就挺好啊。Vpre你就当作一个LDO输出看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的PSRR就挺好啊。Vpre你就当作一个LDO输出看待就好了。

没看懂,大哥,能帮忙讲讲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
插个眼,通过提高输出级PMOS的小信号电阻提高PSRR+。

网友B:
首先你这个用到了Vpre 已经有一层的电源抑制的效果了,然后用负反馈来降低Vref和Vpre之间的输出阻抗,对psr来说应该会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用到了Vpre 已经有一层的电源抑制的效果了,然后用负反馈来降低Vref和Vpre之间的输出阻抗,对psr ...

这个负反馈回路是怎么工作的,能不能麻烦您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右边那块是个supper source follower,产生Vreg=Vref+Vgs,p3

网友:
一般直接接会用cascode pmos  .. improve PSRR

你不是RE_REGULATOR
  所以PSRR 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负反馈回路是怎么工作的,能不能麻烦您讲解一下,谢谢

楼下大神说了 这个结构是super SF,你可以搜搜,简单点就是源跟随的架构,不过增强了

网友(2024-06-14):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图出自哪里,麻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