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流膜结构和电压膜结构的区别

楼主(2021-02-27):
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两种结构有什么优缺点吗,吴金的视频说电压膜结构的psrr比电流膜好一点,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右图是低压带隙基准的结构,启动难调一点,左边是常规结构,没有特殊需求不要用右边的结构。

网友:
没觉得PSR会有多大差别。明显的区别在电流,一个PTAT current,一个0温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图是低压带隙基准的结构,启动难调一点,左边是常规结构,没有特殊需求不要用右边的结构。 ...

请问右边这种结构用哪种启动电路更稳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右边这种结构用哪种启动电路更稳当呢?

和结构无关,和具体设计有关。

网友C:
和PSR没多大关系吧,电压模就是输出电压定死了,为带隙电压1.2v左右,第二种就是输出可调了,输出可调有个好处,就是你能在更低压的电源环境下工作,电压模结构电源电压必须大于1.2V,电流模就可以更低,只要输出基准够低;第一种电路电流镜里的电流是PTAT特性,第二种可正可负。暂时只想到这些,欢迎指正

网友D(2022-07-21):
引用 网友A:
右图是低压带隙基准的结构,启动难调一点,左边是常规结构,没有特殊需求不要用右边的结构。 ...

求问,为什么右边的启动难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问,为什么右边的启动难调啊

带隙核心电路因为有电阻两条可通通路,在上电过程中容易出现运放正常工作而未达到三极管的开启阈值的多个简并点出现

网友:
对2楼进行补充说明,右图至少存在3个简并点,1.正常工作状态 2.没有电流状态 3.晶体管Q4 Q5没有电流流过状态太,但电阻R4 R5有电流流过状态。所以启动电路不是很好做

网友E(2023-10-08):
查的是:电流模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电压,但是电压模的性能更好,原因是输出点的交流电阻更小,电源电压扰动时,分压越小,对输出点的影响小,PSRR更高。 欢迎指正

网友F(2023-11-07):
引用 网友C:
和PSR没多大关系吧,电压模就是输出电压定死了,为带隙电压1.2v左右,第二种就是输出可调了,输出可调有个 ...

为啥电流是可正可负的啊,如果使用相同温度系数的电阻,不应该是接近于0温度系数的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的是:电流模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电压,但是电压模的性能更好,原因是输出点的交流电阻更小,电源电压扰动 ...

大佬求教什么是输出点的交流电阻啊,为什么电压模PSRR会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啥电流是可正可负的啊,如果使用相同温度系数的电阻,不应该是接近于0温度系数的电流吗
...

写出公式你就知道了,电流的温度系数由R4/R5的类型决定,R4/R5是正温度系数(负温度系数),电流就是负温度系数(正温度系数)

网友:
补充电流膜基准简并点文章说明

基准简并点_An Area-Efficient Current-Mode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G(2023-12-13):
电流模容易不启动,慎用阿

网友:
电流模更加灵活

网友(2024-06-29):
引用 网友E:
查的是:电流模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电压,但是电压模的性能更好,原因是输出点的交流电阻更小,电源电压扰动 ...

你好,请问能详细解释一下“交流电阻更小”吗,或者告知小弟是哪里查的我去看一下

网友H(2024-09-26):
请问吴金的视频是什么视频,有链接吗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H:
请问吴金的视频是什么视频,有链接吗

b站搜up主 王见王见

是吴金的研究生,放出了他的视频

网友I(2025-03-01):
引用 网友G:
电流模容易不启动,慎用阿

你好,我最近仿真电流模架构的带隙,没有启动电路也启动了,stb相位裕度80,但是输出一直振荡,你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最近仿真电流模架构的带隙,没有启动电路也启动了,stb相位裕度80,但是输出一直振荡,你有遇到 ...

那就是没有启动吧,建议看看兼并点

网友J(2025-07-29):
在两种结构都出1.2V电压,R2+Q3与R6_1+R6_2,其中R6_1=R2出0.6V时,另外出0.6V的Q3的阻值(约1/gm)比R6_2小的多。故VM结构vref对地阻抗比CM的小,vdd的波动对vref的影响VM比CM小,则VM的PSRR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两种结构都出1.2V电压,R2+Q3与R6_1+R6_2,其中R6_1=R2出0.6V时,另外出0.6V的Q3的阻值(约1/gm)比R6_2 ...

这个阻抗是交流阻抗,三极管的是vt*ln n/i,故与电阻的不同;直流阻抗=V/I,在dc工作点一样时R6_2与Q3的直流阻抗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两种结构都出1.2V电压,R2+Q3与R6_1+R6_2,其中R6_1=R2出0.6V时,另外出0.6V的Q3的阻值(约1/gm)比R6_2 ...

但是按他视频里的例子,R2算出来其实有10*19kΩ,R6_1=R6_2=100kΩ,所以VM和CM到地的交流阻抗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