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ch IC617的时候,有几个错误,,貌似是缺少一个库:libexpat.so.0

楼主(2021-02-27):
安装好IC617之后,patch的时候出现了三个错误:“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SuSE/SLES11/libexpat.so.0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SuSE/libexpat.so.0 - skipping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RHEL/RHEL7/libexpat.so.0 - skipping

这三个错误都指向了libexpat.so.0这个库,请问怎么解决啊?
需要安装这个库吗?
我安装的系统是RHEL7.8,不知道在RHEL7.8的iso镜像上有没有这个库的安装包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应该安装exp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安装expat

在iso镜像文件里,我找到了这四个:
./expat-2.1.0-11.el7.i686.rpm
./expat-2.1.0-11.el7.x86_64.rpm
./expat-devel-2.1.0-11.el7.i686.rpm
./expat-devel-2.1.0-11.el7.x86_64.rpm

请问需要安装第一个吗

网友B:
可以用iso文件建一个本地的yum源,通过命令 yum provides libexpat.so.0,搜索对应的安装包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iso文件建一个本地的yum源,通过命令 yum provides libexpat.so.0,搜索对应的安装包的名字 ...

我直接在iso镜像没搜到这个库,用yum可以搜到嘛

网友C:
可能是缺某个安装包,也可能仅仅是缺个软连接。新版本的RHEL的这个文件可能换名字了。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缺某个安装包,也可能仅仅是缺个软连接。新版本的RHEL的这个文件可能换名字了。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

我感觉也是,所以我就想安装这个库,但是不知道安装包叫什么名字

网友:
我在安装系统时强行安装了所有的安装包。
http://bbs.eetop.cn/thread-89074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iso镜像文件里,我找到了这四个:
./expat-2.1.0-11.el7.i686.rpm
./expat-2.1.0-11.el7.x86_64.rpm

安装前面两个即可
rpm -ivh xxxx.rpm

楼主:
我刚刚又看了下,好像不是缺少库的问题
因为我去/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RHEL/RHEL7/libexpat.so.0 这个目录下,输入ls -l看了一下,显示如下:
这个库已经链接到usr/lib64/libexpat.so.1这个库下面,而libexpat.so.1也链接到libexpat.so.1.6.0这个库下面了
不是库的问题还能是什么问题吗,希望有大佬帮帮我

网友:
没有权限,patch之前,更改权限 chmod -R 777 cadence_install_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