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共源共栅改善psrr

楼主(2021-02-28):
请问各位大哥,为什么我用共源共栅不能改善带隙基准的psrr呢,各位大哥有什么好方法改善psrr吗,求教了

网友:
你对比一下书上的共源共栅和你的共源共栅接法就知道为什么了。
共源共栅是通过共栅管去抑制共源管漏端电压变化,你这运放的输出接在共栅管的栅极上了,怎么抑制啊。

网友:
你的OP输出端应该接上面那个吧

网友:
这个低频的psrr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