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阶段什么情况设置group path优化效果好

楼主(2021-02-28):
PR阶段什么情况设置group path优化效果好?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
PRECTS 就可以开始设置

网友A:
个人认为placement阶段设置是最好的,这个阶段还在做标准单元的布局,优化力度最大,之后依次递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placement阶段设置是最好的,这个阶段还在做标准单元的布局,优化力度最大,之后依次递减 ...

数值一般怎么设置比较好,-critical_range需要指定吗

楼主(2021-06-03):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placement阶段设置是最好的,这个阶段还在做标准单元的布局,优化力度最大,之后依次递减 ...

请问,一般在解决什么类型的timing violation path比较适合设置group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