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和统计$error问题

楼主(2021-02-28):
在使用uvm搭建平台的时候,有时需要外挂一个第三方的行为模型,如DDR。这些行为模型多是用verilog写的,其中的检查使用$error报出。但uvm是无法统计整个仿真过程中$error是否出现的,导致即使模型通过$error报错但case还是看起来是pass的,该功能需要仿真器如simv的支持。现在查了一下,simv之类的并没有返回值,无法在命令行确认是否出错,大家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网友:
如果tool有搜集error的能力,可以做好工具的自动中断仿真。不行就自己做个控制,bind或者其他的,自动uvm其他控制结束。

网友:
别太死板死抠uvm,仿真报error,但最后pass很正常。例如vip中monitor配置参数错误,这时候monitor不停报错,但并不影响仿真是对的。你要消除monitor报的错误可以,有时候得花大力气去读ug,还要不停尝试运行。你肯花这个时间又不影响进度,老板当然喜欢……,但实际上用处并不大,根本不是dut的问题,而且你配置使用的问题。你提的问题,最后使用脚本把不关心的error处理掉就行了。如果你不想这样,那你就要用vpi重写$error这个函数,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