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dit工艺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3-01):
楼主课题是MEMS领域,初学L-edit,此各位大佬请教关于L-edit画MEMS版图的问题。从网上找了一些教程看,打开文件的工艺就是Generic 0.5 micron N-Well Process(如下图),请问这是CMOS的工艺吗?
我在一本MEMS设计参考书上看到书中L-edit使用是MEMS制造的标准工艺MUMPS V.4.1(如下图)。请问怎么改成在该工艺下画图呢?(我尝试直接改Technology name成MUMPS V.4.1,没有成功)
蹲好心人解答,感谢感谢!

网友(2021-04-09):
坐等结果呢

网友(2021-06-23):
1. N-Well process 大概率是个CMOS process,调用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NMOS和PMOS;2. 看看安装目录下是否有个process文件夹,里面是否有你需要的process。

网友(2023-11-01):
求教有L-edit的教程吗,本人也是mems设计方向,近期因为要流片了准备画版图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2024-06-04):
你有没有这个文件啊,有的话直接换成这个技术文件就行,顺便一问,这是哪本书啊?

网友:
请问大佬知道如何把图片导入L-edi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