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该结构功能是放大器吗?

楼主(2021-03-01):
(图片)

网友A:
你这个图也不全啊,是不是源跟随放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也不全啊,是不是源跟随放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也不全啊,是不是源跟随放大器啊

图已发,前一级是一个差分的共源共栅结构,所以第二级是不是还是个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ed full info..

网友:
把使能管去掉,像是一个共源极在这里,除了M151是PMOS有点奇怪之外

网友C:
一般是用在ldo里的,FVF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在ldo里的,FVF结构

请教大佬,这种结构是往外输出一个稳定的voltage吗?

网友D:
这一看就是反向出来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看就是反向出来的电路图~

可不是吗

网友A:
源跟随单极放大器,主要用来降低输出节点的阻抗的,增益几乎为1(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跟随单极放大器,主要用来降低输出节点的阻抗的,增益几乎为1(0db)
...

好的,明白了。但是源跟随器M151上面那两个管子组成的共源共栅结构不是又把输出阻抗提高了吗?这个怎么理解?谢谢大佬。

网友:
简单来看 输出阻抗是上下两个通路的并联,只要最小值越小,你上面怎么大对输出阻抗的影响都很有限的,因为主要由下面通路的小阻抗决定

网友(2021-11-02):
EA是 folded cascode   后面采用了FVF结构

网友(2023-07-10):
FVF, 输出阻抗1/gmroro, 比源跟随器还小gmro倍输出阻抗。M151栅极应该是接了OP的输出,OP有一个输入是源跟随器输出。有点像加了共栅管M128的FVF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