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生锁存器求助

楼主(2021-03-01):
小白最近在读”Understanding the Regenerative Comparator Circuit“这篇论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电路电容预充电到一个比Vdd稍微低的值(Vc)然后叠加一个小的差分电压,然后他的等效电路中这个Voc和Vod应该是大信号吧,为什么能用小信号模型?
2,这里电流等效过去为什么成2倍了,应该和Vod没有关系吧?

这里贴上原文,提前谢谢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没看文章,不过图上的Voc和Vod应该是小信号里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吧,不是大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文章,不过图上的Voc和Vod应该是小信号里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吧,不是大信号吧 ...

我是看它等效成了RC电路,然后后面又给出了Vo的指数型公式,就有点分不清楚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