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自带Tutorial没有生成lib

楼主(2021-03-01):
我用的sis版本是 Version O-2018.09 for linux64,将自带的例子解压到文件夹里,准备做 Lab1_library_recharacterization。

1. cd 进入解压后的文件目录
2. siliconsmart 打开prompt界面
3. 输入source run.tcl

程序反馈十分正常,运行到最后显示IAMDONE
但是我去 {charpoint}/models/liberty 检查新生成的lib文件的时候,却发现没有cell对应的数据。

查找log提示:
Error:   Required license token not detected (DFFX1::initialization__ACQ_1)

对比:
import 步骤中lib有991行,包括几个模块的rise fall time power等参数。
生成lib 中只有93行,前面的内容和原来的lib完全一样,说明很多具体的数据没有进来。

查看:
models/liberty/cellmodel 文件夹下可以找到每个cell的具体内容,但是不清楚能不能合并到大的里面。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怎么能用siliconsmart 正常生成一个lib,改变pvt条件生成一个lib呀?
2021.3.3更新:现在理解了正常rechar,就是改变PVT条件重新生成,只需要修改configure.tcl中的对应条件就行了。

楼主:
解决了,在license里添加了一个 SIS_CORE

网友A:
可以用siliconsmart K库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iliconsmart K库电容么

不知道啊,我在做最简单的例子lab,现在跑不通,有兴趣加一下好友聊聊吗?

网友B(2024-03-19):
您好,我也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想跑通lab1,请教几个问题。1、安装好sis后,不做任何修改,我看理论上应该是可以source run.tcl直接跑通的吧?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直接跑报错说Simulation leakage_power_ACQ_1.SIF for cell MUX21 failed。这些cell的都失败,报error.   2、假如我有一个工艺pdk,包含一个1.8v 25c的lib, 要生成一个1.2v 125c的lib,是不是修改configure.tcl前几行的条件呢?lab1的import.lib替换为我的lib,然后netlists和process文件夹下的内容也替换为我的工艺的文件是吗?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刚开始使用这个软件,想跑通lab1,请教几个问题。1、安装好sis后,不做任何修改,我看理论上应该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