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关于亚微米MOS器件串联来增大L的方法

楼主(2021-03-01):
如图所示,单管Lmax最大为240nm,四个MOS管串联,等效为L=1um。
和直接用单管设计相比,这种方法的有什么好处?
我师傅在偏置电路和运放电路中都是使用的这种结构。
这种结构中,右边的MOS管串是不是只要保证第一个MOS管工作在饱和区就可以了?

网友A:
你师傅没给你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883958-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师傅没给你解释一下?

没有解释

网友A:
这师傅不合格。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尽可能介绍清楚,让别人少走弯路,减速成长。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的,我师傅离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师傅不合格。基础的东西还是要尽可能介绍清楚,让别人少走弯路,减速成长。
...

哦哦

网友(2023-01-28):
这是finf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