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4F核PnR后时钟频率只有30M

楼主(2021-03-01):
工艺:华宏0.11um工艺,求各位大牛指点,问了一圈人,都说不可能这么低啊
但是我看到的路径瓶颈在核内部的单周期乘法器、加法器和除法器组合逻辑太长了,可有教我

网友:
应该可以配置多周期的除法器,这个对频率的影响是最大的。单周期的乘法器也会影响频率,但是0.11工艺,应该能到100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