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的网表有误,如何找问题

楼主(2021-03-01):
pex得到的网表后仿出错,发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网表节点上,有一个器件没有任何连接。如果设置电阻reduce,小于50的short,则这个节点连接正常。

查看了lvs和pex report ,没有任何error, warning也看不到关于这个的。

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仿真结果,会有很多断路的net和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仿真结果,会有很多断路的net和器件。

是一个正常工作的器件被断开了,仿真功能不对才找问题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正常工作的器件被断开了,仿真功能不对才找问题发现的

那就不知道了,理论上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