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无法启动,请大神解决

楼主(2021-03-01):
小弟我自己安装了EXT152,写好了脚本,结果无法启动qrc,报错如下,还请大神过目解决。

QRC启动报错

QRC启动报错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网友:
将qrc运行时的OA改成QRC安装目录下的OA,这里就是运行的时候找默认的OA设置,但默认的OA设置与QRC这个版本需要的OA设置不一致,所以导致很多库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