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启动不成功

楼主(2021-03-02):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1、可能license不对。2、可能没有patch或者用了错误的patch。

网友B:
按提示输入"lmstat -f 111",看打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license不对。2、可能没有patch或者用了错误的patch。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提示输入"lmstat -f 111",看打印的结果

嗯嗯 输入之后有提示 非常感谢

网友(2022-10-09):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有没有大佬说明一下

网友:
我输入了lmstat -f 111然后提示了ld-lsb.so.3 bad ELF interpret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搜索了一下,解决方式是: yum install redhat-lsb.i686
ln -s /lib/ld-linux.so.2 /lib/ld-lsb.so.3

然后再输入lmstat -f 111就提示了没有license。估计确实是错了。用synopsys的license去patch
了。所以需要直接用cds的license去patch cadence virtuoso我估计是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A:
1、可能license不对。2、可能没有patch或者用了错误的patch。

请问一下patch是什么文件?要怎么使用p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