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软件自带例子跑不通,无法进行 characterize $cells

楼主(2021-03-02):
1. 直接执行
当我把自带的例子全部执行完,最后的结果总是提示summary 很多任务 failed,具体查看库文件,发现所有数据都原封不动地搬过来了,推测仿真器没真的用上。

2. log文件中的错误提示
查看log文件:
Error:   Task 141 (leakage_power__ACQ_1 of MUX2X1) failed on W10 on server with return value 0 (TBD-1)
Error:   Simulation delay__A__lh__Y__hl__ACQ_1.sif for cell MUX2X1 failed. (SMSC-105)
Error:   deck.lis:  **error** (/.../Lab1_library_recharacterization/testcase/runtime/netlists/tmp_gnd/MUX2X1.cdl:48)syntax error at or before "gnd"  . (SC-59)
存在很多类似的错误
分析类似的错误,总是gnd的问题,对比原来的DFFX1.cdl,和新生成的DFFX1.cdl,发现很明显的不同:
在执行configure步骤之后,多了一个 +gnd,看起来也不太符合语法。

cdl文件:

********************************************************************************
* Library          : SiS_Demo_my
* Cell             : DFFX1
* View             : schematic
* View Search List : auCdl schematic symbol
* View Stop List   : auCdl
********************************************************************************
.subckt DFFX1 CK D Q   drive_x=1 max_finger_w=0.5u
+ n_width=0.19u p_n_ratio=2.2
+gnd

……

3. debug步骤
我按照例子中的语句一条条执行,recharacterize 的例子非常简单,具体内容如下:
set cells {DFFX1 INVX1 MUX2X1 NANDX1}
set charpoint testcase
create $charpoint
set_log_file $charpoint/sis.log

exec cp configure.tcl ${charpoint}/config/configure.tcl
set_location  $charpoint

import -fast -liberty import.lib -extension .cdl -netlist_dir netlists/ $cells
configure -fast -timing -power -ccs $cells
characterize $cells

model -verilog -output my_model $cells
model -timing -power -output nldm $cells
model -timing -power -ccs -output ccs $cells

log_info "IAMDONE"
单单执行到characterize $cells的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2. 中的错误。提示 return 0。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

http://blog.eetop.cn/blog-565339-6944698.html
SiliconSmart的文件大多数时候是区分大小写的,需要注意configure.tcl和inst文件里面有没有区分大小写。如果netlist里某一个subckt有小写的gnd,改成大写,否则工具会自动在subckt里添加GND,导致仿真错误。
亲测,这个方案不能解决问题。继续求大神……

楼主:
经过测试,将lib文件、configure、netlist中的gnd全部改成VSS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解决错误的思路:看netlist中的GND是不是大写,如果不是大写,改成大写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么把所有的GND改成VSS就可以了。

经过尝试,注意到一定要保持lib文件、configure文件和netlist文件对相同接口命名的一致性。

网友A(2021-11-01):
感谢,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用你的方法试试

@食物
第一个自带例子,用finesim_embedded修改一下simulator_options选项可以run,但是有一些warning:
Warning: MUX2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NAND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INV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Warning: DFFX1: leakage_power__ACQ_1 state: none: leakage current does not sum to 0 (tolerance 1.0e-6)

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食物
第一个自带例子,用finesim_embedded修改一下simulator_options选项可以run,但是有一些warning:
Warn ...

我后来没再用siliconsmart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没再用siliconsmart了

那你用什么软件替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什么软件替代了???

liberate Cadence家的工具

网友(2022-11-28):
大佬想问一下,liberate软件和siliconsmart软件哪个更好用一些。小白刚接触这方面。

网友(2023-08-11):
引用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

http://blog.eetop.cn/blog-565339-6944698.html

请问什么时候修改pin的大小写比较好呢?我修改完后,再执行一次configure -ccs_noise就又被覆盖掉了

网友(2023-12-06):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将lib文件、configure、netlist中的gnd全部改成VSS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这个真的有用,谢谢

网友(2024-03-19):
修改为VSS后,跑自带的例子,还是报和楼主2.描述中一样的错误,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B:
@食物
第一个自带例子,用finesim_embedded修改一下simulator_options选项可以run,但是有一些warning:
Warn ...

你好,请问这个warning怎么造成呀,怎么解决呢,大佬方便说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iberate Cadence家的工具

大佬,liberate和siliconsmart工具推荐哪一个啊

网友(2024-08-08):
在查看netlist时发现,命名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