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NW管子深NWELL必须要接高电位吗?

楼主(2021-03-02):
共源共栅结构,共栅管想源和衬底短接,减小衬偏效应,器件所给为4端口器件,原理图上没有NWELL接电位的端口。请问NWELL可以悬空吗?

网友A:
原理图上没有,但是画layout的时候,DNW外侧必须画一圈接高电平的NW guar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没有,但是画layout的时候,DNW外侧必须画一圈接高电平的NW guard ring

好,谢谢。给了NWELL电位,性能变化很大。

网友(2021-07-05):
隔离n型层应连接到一个具有足够高电位的安静电源,因为里面的p阱接的是高电位,所以隔离用的n阱接高电位可以防止p阱和n阱形成的二极管正偏

网友(2023-08-11):
楼主 截图的书名是什么 想下来看一看

网友(2023-09-27):
楼主最后有尝试N well floating么?会有什么不好的效果么?

网友:
N well floating会有机会latch-up

网友:
4端口DNW管子默认DNW接VDD了。lib里面没有6端口管子可以调用吗?

网友B(2023-11-06):
题主求截图的书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主求截图的书名

同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