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围double guardring如何围

楼主(2021-03-02):
一般一个大的block,内部只有5V或者5v&1.8V电源,画好后想加double guardring
NW guardring和P guardring哪一个围block里面,哪一个围外面?
作用是什么?

网友:
N还是P看你的管子衬底什么电位,再决定谁在里面

网友:
通常来讲,首先要看大衬底是P型衬底还是N型衬底,正常的TSMC或SMIC都是P型衬底,NW ring框里面隔离低频噪声,P ring框外面吸收噪声。

网友:
一般NW ring在里面,P ring在外面

网友:
n在里面 p在外面  包2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