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不支持hisimsoi?

楼主(2021-03-02):
所用工艺的模型lib中使用了hisimsoi,spectre报错:The priitive 'hisimsoi' could not be found ...尝试升级spectre17到spectre18,还是不行。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spectre -h发现available components里有hisimsoi_bt,暂不知区别,将工艺lib中hisimsoi替换为hisimsoi_bt,暂可以仿真,结果貌似还可以。又发现有hisim open source官网,下载下来看看。

楼主:
是hisimsoi primitive版本问题。工艺模型中用的是1.4(统一为hisimsoi),spectre18支持的是1.2(区分hisimsoi_fb和hisimsoi_bt)。所以spectre找不到hisimsoi,把model中hisimsoi改为hsimsoi_bt,spectre可支持(此过程会有些hisimsoi的model参数失效,需检查是否有影响仿真的关键参数)。

网友(2022-04-09):
谢谢楼主的问题分享,正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