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ADE L里不用的design variables怎么来的

楼主(2021-03-02):
如题,cadence ADE L里不用的design variables怎么来的?删也删不掉,找也找不到?

网友:
可以增加和删除吧,有些是schematic里面的

网友A:
点击取消选择就行了,spice model里怎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取消选择就行了,spice model里怎么进去的

你没有看明白问题,是ADE L里的变量设置,最早是用了,后来不用了,改了名字,但是这个旧名字的变量还是一直存在,不影响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明白问题,是ADE L里的变量设置,最早是用了,后来不用了,改了名字,但是这个旧名字的变量还是 ...

选中那行,右键->delete,删除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那行,右键->delete,删除不了吗

就是删除不了,在Variables选项中选择Copy From Cellview之后就又出来了,感觉被写入电路的.oa文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删除不了,在Variables选项中选择Copy From Cellview之后就又出来了,感觉被写入电路的.oa文件了
...

那这个应该是在schematic里面还有这个名字的参数。如果只有一个参数,然后改了名字,先把旧参数删除,再Copy From Cellview,旧参数是不会出现的。只要有一个管子的参数还是旧名字,Copy From Cellview还是会有旧参数。你再仔细找找,是不是两个管子都是旧参数,但是只改了一个地方为新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应该是在schematic里面还有这个名字的参数。如果只有一个参数,然后改了名字,先把旧参数删除,再C ...

如果是管子的问题,可以重新调用新的管子就不会有问题,我的是仿真激励文件的变量,右键find是没有的,virtuoso也有warning显示,没有这个变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管子的问题,可以重新调用新的管子就不会有问题,我的是仿真激励文件的变量,右键find是没有的,vi ...

你导出一个netlist文本文件,然后搜索变量的名字,看有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导出一个netlist文本文件,然后搜索变量的名字,看有没有呢。

ADE L界面有的,导出网表就有,在ADE L界面删掉就没有

网友C:
There is one case. I think you have this problem in your simualtion setup, so you may use some power source from analog library, like "vpluse" or "vpwl".

In property, you need to specify "number of pairs of points" . You can change the number to bigger. If you set it before at higher number, but you lower the number now, you won't be able to see it. If you set it bigger, you can see it.

When you copy the variables from schematic, Virtuoso will still copy those parame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re is one case. I think you have this problem in your simualtion setup, so you may use some power ...

谢谢,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因为我一半习惯电压源不会重新取调,而是更改,有变量的话就会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re is one case. I think you have this problem in your simualtion setup, so you may use some power ...

但是这种情况排除后,还有其他情况吗?我现在遇到的是其他问题,就是找不到

网友(2021-07-0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太奇怪了,继续求助高人指点

网友: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贼奇怪,一打开ADE-L就弹出来,一copy from又出现,不影响仿真,查了生成的网表压根没这个变量,烦死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不小心点了copy to的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897982-1-1.html
解决办法:先copy from然后删除全部变量,再点下copy to 就可以了

网友(2025-02-21):
引用 楼主:
就是删除不了,在Variables选项中选择Copy From Cellview之后就又出来了,感觉被写入电路的.oa文件了
...

先选择Copy to cellview,再点copy from cellview呢?

网友D(2025-10-19):
您好,同样的问题,楼上的老哥没理解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同样的问题,楼上的老哥没理解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删掉****.d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