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安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按照PDK文件带的教程安到这一步之后没有跳出来选项怎么破

网友:
首先确认这个文件是可执行的。
permission denied,没有执行这个文件的权限,ll -a看下权限

楼主:
@fyhxyx 我把权限弄开了,安装完成之后在文件夹打开virtuoso啥都没有是咋回事啊

楼主:
我好像知道了,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fyhxyx 我把权限弄开了,安装完成之后在文件夹打开virtuoso啥都没有是咋回事啊 ...

你只是装了个PDK而已,打开virtuoso当然什么都没有。
你要在你打开virtuoso的文件夹下,修改cds.lib,把这个库DEFINE一下,然后打开virtuoso,就可以看到这个lib了

楼主:
我弄好了,哈哈哈哈哈,谢谢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弄好了,哈哈哈哈哈,谢谢楼上

不用客气,互相帮助

ps:今天注册的新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