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脚本)解决版图cell边框比实际版图大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加载之后,可以自己设置个快捷键,就可以了

自己写的,但是服务器上面不能传文件,所以是图片格式,但是脚本不复杂,手打2分钟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能否告诉比实际cell大的原因吗?

网友(点评):
生成了一些maker类的层次

网友:
这个加载是在哪里加载呢?

网友(点评):
ciw窗口调用 然后输入函数名运行 可以自己绑定快捷键

网友A:
加载后 如何调用这个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成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吗?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载后 如何调用这个功能呢?

谢谢楼主,亲测有效!

网友:
谢谢回复, 这个边框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出现的?

网友(2021-08-30):
想问楼主  这种边框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  virtuoso生成的边框大小跟什么有关系?

网友C(2021-11-11):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了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网友(2022-09-05):
请问如何设置快捷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实测有效,多谢

网友:
能说一下怎么实现的流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大佬,实测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清除所有的mark   就好了  目前遇到这么多次,这两个方法都能解决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太牛了,实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谢谢楼主及这位大哥  已解决   先运行楼主的  再运行这一行代码

网友(2022-12-02):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好用,感谢!

网友E(2023-03-17):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出现"nil",边框还是没有去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清除所有的mark   就好了  目前遇到这么多次,这两个方法都能解决
...

大佬,怎么清除所有mark,清除后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怎么清除所有mark,清除后有什么影响吗?

verify  > markers > delete all   mark只是提示XL关系的,没影响

网友G(2023-08-25):
楼主的代码,在运行的时候总是少一个参数,请看看在哪里添加,代码里有马赛克,楼主能分享吗

总是少一个参数,求帮助

总是少一个参数,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代码,在运行的时候总是少一个参数,请看看在哪里添加,代码里有马赛克,楼主能分享吗
...

已经解决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亲测有效

网友:
生成mark得话可以从Verify》markers》delete all清除啊,但是我用过有时候还是解决不了边框过大得问题,楼主的脚本可以解决这种解决不了得情况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出现"nil",边框还是没有去除

我的也是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你解决了吗?

我知道,刚才发现了。你得打开存在边框问题的最底层的版图,然后再去log那输入命令,就会有反应,最后保存底层版图。然后再逐次打开各个上层版图逐个输命令就行了,如果一开始就去顶层版图输入而顶层版图本来就不带框那就会弹出nil(应该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多谢多谢,复制再调关系太麻烦了

网友(2024-02-08):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出现"nil",边框还是没有去除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出现nil后,边框还在。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出现nil后,边框还在。请问后来怎么解决的?

刚解决了,版图要在编辑状态,不是只读状态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你解决了吗?

我也同样状态,解决不了。

网友:
分享一篇大神的文章,按博客里的命令基本都可以解决,本人亲测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2820538.html

网友(2024-06-28):
感觉这就是软件bug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2-01):
引用 网友C:
在Virtuoso 窗口中输入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再按回车键就可以 ...

厉害,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