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截止频率filter线性度一直不好,请前辈们给个意见

楼主(2021-03-02):
设计了一个可变截止频率(截止频率大致在2.5M至50M之间)的低通滤波器,采用MFB架构,通过调整电容阵列C1、C2的值来实现截止频率可变,放大器带宽在2G左右,放大倍数58dB。电容阵列里面的开关采用nmos\pmos互补的结构。采用pss+pac仿真,以截止频率50M的时候为例,得到OIP3大致在30dBm,没达到要求,然后将电容阵列全部替换为一个电容后,OIP3大致在44dBm左右,所以想的可能是电容阵列的问题,可不采用电容阵列就不能实现截止频率可变,所以想请教下前辈该如何改进呢。说明下电容阵列里的开关nmos、pmos参数全采用的L 200n/W 2u Mul 8

MFB架构滤波器

MFB架构滤波器

电容阵列说明

电容阵列说明

网友A:
要把开关放在摆幅最小的点,才能减小开关非线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开关放在摆幅最小的点,才能减小开关非线性的影响。

感谢前辈回复,想请教下具体怎么操作呢,电容阵列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而且开关就在阵列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回复,想请教下具体怎么操作呢,电容阵列的位置都是固定的,而且开关就在阵列里面
...

放大器输入端虚短,摆幅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输入端虚短,摆幅最小

谢谢前辈指导,但我看了下放大器输入端已经是虚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但我看了下放大器输入端已经是虚短了

减小开关Ron试试

网友C:
差分的电容改成单端对地的电容,开关接地选择,这样不知道可以操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的电容改成单端对地的电容,开关接地选择,这样不知道可以操作不

哈哈,谢谢前辈指教,之前改成单端对地的电容,确实线性度会好一点,最后没有采用MFB的架构了,采用的two-thomas的架构,那种线性度达到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