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 Guard ring有y0层 删除?

楼主(2021-03-02):
使用creat -> Fluid Guard ring 生成的条状guard ring 有y0 层。
如何删除掉?啥作用?
y0不是高亮显示层嘛??
y0层的purpose 是drawing 是否也属于实际生产层?

网友:
那是你们cad做的guard ring 吧  有那一层  可以方便拉伸的

网友A:
不算在mask里的  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自己画ring方便

网友:
你不用管这一层

网友B:
那个不用管得,你就当他是个标识层(虽然这样说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用管得,你就当他是个标识层(虽然这样说不太对)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在mask里的  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自己画ring方便

OOK  谢谢

网友C(2022-11-08):
  请问楼主,  Fluid Guard ring 好用在哪里?和MPP guardring 有什么不同?

网友(2023-09-20):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Fluid Guard ring 好用在哪里?和MPP guardring 有什么不同?

FGR 和 MPP GR 还是类似,不过前者更具灵活性。
1. 前者调节 GR 宽度更为方便灵活;
2. 前者是pcell,后者是path. GDS在导来导去的过程中,前者会呈现 cell 的状态,方便后续修改;后者容易呈现打散的状态,修改起来没那么方便。
这是目前使用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