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设置

楼主(2021-03-02):
模拟网友建立了ocean,但是程序无法运行,显示:
ERROR (ADE-5007): Variable 'temp': Invalid value specified. Value should be a string.
Delete psf data in/simLDO/save/psf.
*WARNING*  In Save statement: None of the nets/terminals got successfully mapped.
WARNING (ADE-3021): Schematics for nets could not be mapped to simulators. Ensure that
        an amap directory exists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Error /simLDO/netlistHeader file not found
WARNING (OCN-6040):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or the directory does not contain valid PSF results.
        Ensure that the path to the directory is correct and the directory has a logFile and PSF result files.
WARNING (OCN-6034): You need to specify what results you want to look at before using this command.
        You can do this with the openResults() command. For more information type,
        ocnHelp('openResults) in the Command Interface Window (CIW).

楼主:
为方便大家查看将文档贴这: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netlist")
resultsDir( "./save")
cmCorner=list("tt" "ff" "ss")
ldCorner=list("ldmos_tt" "ldmos_ff" "ldmos_ss")
bjtCorner=list("bjt_tt" "bjt_ff" "bjt_ss")
resCorner=list("res_tt" "res_ff" "res_ss")
dioCorner=list("dio_tt" "dio_ff" "dio_ss")
mimCorner=list("mim_tt" "mim_ff" "mim_ss")
tmp=list(-40 40 125)
vlot=list(12 36)
foreach(cm cmCorner
foreach(ld ldCorner
foreach(bjt bjtCorner
foreach(res resCorner
foreach(dio dioCorner
foreach(mim mimCorner
foreach(vin vlot
;i=i+1
desVar("vin" vin)
t1=desVar("tmp" tmp)
cmcor=desVar("cm" cm)
ldcor=desVar("ld" ld)
bjtcor=desVar("bjt" bjt)
rescor=desVar("res" res)
diocor=desVar("dio" dio)
mimcor=desVar("mim" mim)
modelFile(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MOS_5V.lib" cm)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LDMOS.lib" ld)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BJT.lib" bjt)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RES.lib" res)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DIODE.lib" dio)
list("/model/a_cds_v1.13_rev0_0/models/spectre/bc018_v1p13_spe_MIM.lib" mim)

)
analysis('tran ?stop "50m"  )

desVar(          "vin" 12        )

temp(tmp)
run()
selectResult('tran)
;plot(getData("Vin"))
;plot(vin ?expr list(strcat(cmcor ldcor bjtcor rescor diocor mimcor)))
save( 'i "/R46/PLUS" "/R47/PLUS" "/R32/PLUS" "/R33/PLUS" "/R43/PLUS" "/R44/PLUS" "/R41/PLUS" "/R40/PLUS" "/R35/PLUS" "/R34/PLUS" )
)
)
)
)
)
)
)

楼主:
netlist:

subckt invv GND IN SUB VC Y
    M2 (Y IN GND GND VC SUB) n50_dnw_ckt w=(1u) l=600n as=480f ad=480f \
        ps=2.96u pd=2.96u nf=1 mr=(1) sa=480n sb=480n sd=0 nrs=270m \
        nrd=270m sca=0 scb=0 scc=0 mismod=1
    M0 (Y IN VC VC) p50_dnw_4t_ckt w=(2u) l=500n mr=(1) nf=1 as=960f \
        ad=960f ps=4.96u pd=4.96u nrd=135m nrs=135m sa=480n sb=480n sd=0 \
        sca=0 scb=0 scc=0 mismod=1
ends invv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V0 (v1r 0) vsource type=pwl wave=[ 0 0 20m 5 40m 12 100m 0 ]
V3 (net061 0) vsource type=pulse val0=5 val1=5 period=12m delay=10m \
        rise=10u fall=10u width=5m
I51 (0 net061 0 v1r Y11) LDO_v2_schematic

网友(2021-07-2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21-09-03):
虽然现在应用还不完美,但是终于可以用了,后续再慢慢解决

网友(2024-10-29):
请问怎么解决的呀